同一个点能否在自动和手动程序中使用?

楼主(2012-03-27):
在三菱PLC中,一个程序中有自动程序和手动程序,同一个输入点能否分别在自动和手动程序中使用?

网友A:
可以用M替代出来!

网友B:
问的不清楚,但是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例如一个方向的限位开关难道你还要装手动一个,自动一个吗?

网友C:
输入点可以无限次数的使用。

网友D:
输入点在程序的的任何位置都可使用,只要指令合法就可以!

网友E:
PLC的基本特点就是输入点可以无限次使用,只要你内存够大。这也是他优于继电器电路的一点好处。

网友F:
灵活使用程序指令吧,如果要区分手动跟自动,可以用中间继电器M来分别控制,再加上计数器或者定时器来辅助。但是,同一个点,你总不能同时开启手动跟自动吧,如果是控制同样的动作,手动跟自动都在运行,那不是会出现问题。比如可以先手动,完了给个信号,这个信号不管是计数器满足还是特殊中间继电器开启还是计数器满足,再开启自动咯。打个比方而已。呵呵。再就是。楼主你说直接点啊。手动跟自动都用到了哪些关键指令,我猜是手动发脉冲跟自动发脉冲吧。嘿嘿。如果是这样,最好区分开来,别用一个输入点控制。如果是因为输入点不够,那就用上面方法来区分吧。尽量别一起。
QQ76214024

网友G:
没问题
,问题是看你怎么写,嘿嘿

网友H:
如一个用常开,一个用常闭进行互锁,或必须那个触点在某一状态,好像急停按钮等等当然可以。

网友I:
可以的,在编写程序时把手动和自动分开运行。运行时手动和自动是不能同时运行。没有收到干扰。就像两个子程序一样,而且两个子程序是互锁的,这样就不会有重复输出。是可以这样运行的。

网友J:
可以,看你怎么用
向朋友学习

网友K: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L:
可以的,运用计时器啊,按一秒手动,按三秒自动
上班=上坟

网友M:
顶上,各位说的很好

网友N:
可以,像输入输出点可以这样用,但是要注意双线圈输出的问题,还有,数据寄存器和辅助寄存器使用要小心,要避免重复使用时会意外干扰(程序中意外修改)

网友O:
都说的很好,关键看自己怎样做了

网友P:
输入点可以.输出点也可以.PLC程序承认双输出.提示错误,但可以运行.

楼主:
我说清楚点,就是有个主程序,有个跳转程序,主程序手动,子程序自动。在主程序和子程序中是不是可以都从X1输入信号。

网友Q:
同意6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