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有知道FX2N485BD的师傅请解答一下啊

楼主(2012-03-27):
使用组态王如何与三菱FX2n系列的PLC485进行通讯
使用组态王与其进行通讯还需给三菱配置通讯模块或通讯卡,配置好通讯模块后与三菱fx2n系列的通讯协议,请根据您所选用的通讯模块在组态王上选用相应的选项。
1.对于232BD:定义设备时,选FX2N。
2.对于485BD,232ADP, 485ADP:定义设备时,选FX2N-485方式
用编程将D8120设置为E080,即通讯参数如下:
link, 7, 无校验, 1, 9600,
RS485, 数目检查:YES, 控制程序:Format4.
在D8120设置地址,请问的是:数目检查:YES, 控制程序:Format4,通讯选择:LINK.设置的操作方法是怎样的,如何实现,我在组态王6.53上没找到该选项,是否是进行梯形图编程实现呢?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仔细的阅读下操作手册,模块设置,或者是通信这些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