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与PLC之间数据交换用无线传输,谁有此方案的经验?

楼主(2012-03-27):
PLC与PLC之间数据交换用无线传输,谁有此方案的经验?用什么品牌的无线设备?

楼主:
不用GPRS的,3G的

网友A:
用无线基站,无线发射模块吧吧
wananjushi

网友B:
一、选择3G或GSM的GPRS无线通信。北科驿唐就可以,本人用过远程读写程序都没有问题,费用较高。
二、数字数传电台,距离不远的话可用,且没有上网费用。

网友C:
大家能给个型号不,参考下

网友D:
我知道台达,欧姆龙,西门子都有这方面的无线基站,无线发射模块,问一下客服他们会更清楚的,但是使用无线传送要考虑数据量,还有响应速度还有电磁干扰等的限制,在有大量的变频器和伺服,数据处理大,响应速度高的情况下使用工业以太网可能更好。个人想法,不妥请见谅
不断向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数据量较大,客的PLC是三菱FX的,想集中管理,不允许布线,只能用无线的,

网友E:
看看 DTD433 网址:
http://www.dataie.com/down.asp?BigClassName=%B2%FA%C6%B7%CB%B5%C3%F7%CA%E9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