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报警画面的编写问题?

楼主(2012-03-27):
三菱报警画面怎么编写啊,谁能指点一下编写步骤?谢谢!

网友A:
你好 是什么型号呢 报警有注释的 可以先编写报警注释 然后选择报警窗口 对应注释 软元件与PLC相对应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报警信号线的接法,然后搞清楚PLC以及伺服对应报警的编码。就OK了
QQ76214024

网友C:
同意一楼。

网友D:
都一样了,什么品牌都差不多,

网友E:
同意一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