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3-27):
求教,本人原来触摸屏与三菱PLC通讯,是用数据线与三菱PLC的422直接联接,如果与三菱的rs485模块是否可以协议通讯?

网友A:
一般的屏都支持485/422/232通信,相应设置通信协议就可。

楼主:
屏与三菱的422通讯是不需要做任何设置的,只要选择三菱PLC即可。用485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B:
两边都是485就可以呀

网友C:
可以的,看看手册吧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