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QD75D4重新下载PLC程序后显示ERROR

楼主(2012-03-27):
三菱Q02H+QD75D4重新下载PLC程序后显示ERROR,请问是否需要重新设定定位模块的参数? GX Configurator-QP 怎么使用?

楼主:
定位模块的灯全亮是不是硬件故障?

网友A:
全亮? 轴1 2 3 4 有输出才亮哦,没输出是不亮的。
八九不离十了,估计。 你把连接器拆下来再上电看? 还亮不亮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定位模块的参数是直接写到PLC程序里的吧,GX Configurator-QP是微动和手动调试用的吧!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