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与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2-03-27):
请教一下,此设备以前运行正常,昨天想读出程序修改一下,但是一直通信不上,(以前读出过一次),今天在在触屏上显示通信异常用,触摸屏又很多不显示PLC的寄存器,M继电器在触摸屏上点动可以动作,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應請檢查PLC&HMI之連接線及插頭
2.HMI,REST

网友B:
应该是通信不上吧,也有可能是com口烧坏了!

网友C:
检查下通信口

网友D:
是否加载虚拟端口?

楼主:
4楼朋友,是在哪个功能区加载虑拟端口,

网友E:
有三个通迅口,可用别232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