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与电流表的接法

楼主(2012-03-27):
诸位老师你们好,在一大功率电机保护电路中,通常有两个互感器测量两相主电路的电流配合热继电器和电流表进行过载保护。那么这两个互感器应该串联后再与热继电器.电流表连接呢,还是并联后再与热继电器.电流表连接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是检测电流的,通常是接电流表的吧。而且电流互感器不能接热继电器的吧,这样会有影响。而且有热继电器已经能保护电机了,如果你要检测每相电流的话最好是分开来接电流表。也就是接两个电流表。只有一个电流表就电流互感器串联后接电流表,不要接热继电器了。并联电路电压相等,你是要测电流,串联电流电流相等,可考虑串联。还需要考虑两个表串接在一起后互感器二次回路的总负荷不要高于互感器额定二次负荷。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只是测量电路中经过的电流,按照电流互感器的参数安装相应的电流表供读数。如果要把电流互感器也接入二次回路的话。那就的用电流互感器配有输出接口的电流表或电流继电器才可以实现。

网友C:
电流表与互感器串联就可以了
东方不败

网友D:
国家标准图集的做法

网友E:
同意楼上师傅的说法
wananjushi

网友F:
没有用过,表示疑惑,六楼的图很奇怪

网友G:
是的;6楼的图;是经典的电流互感器经过热保护;来实现保护电动机的;

网友H:
电流互感器接电流表!s2端要接地!看好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FR,将FR调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样也能起到保护!

网友I:
学习了。。。
学与习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