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7):
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彻底删除西门子S7-300内存卡里面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连线,在线方式下删除工作内存中的FB,OB,FC,DB。

然后对卡做复位操作。

但是你无法删除诸如站号等MPI信息。

要彻底删除,你需要使用西门子专用读卡器或者其PG对卡进行格式化。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