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基恩士KV-1000按钮合上PLC上的输入点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7):
就是简单地输入X1(R0) 控制输出Y0(R500),X2(R1)控制输出Y1(R501),2个分开控制。PLC一通电合上X1的按钮PLC上的X1灯不亮,合上X2,X1跟X2的灯一起亮,2个输出也一起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线跟程序都是没错的,这是X1的点烧了吗?

网友A:
请再检查一下接线是不是低电位输入,还有看看输入的COM端有没有接正极,没有形成回路当然就指示灯不亮啦!

网友B:
查看PLC输入端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再检查一下接线是不是低电位输入,还有看看输入的COM端有没有接正极,没有形成回路当然就指示灯不亮啦!
我把X1的线拆了但还是当X2合上X1的指示灯还是跟X2的指示灯一起亮,这是PLC内部有问题吗?就是当信号进入到PLC后出错了!!用表测X1得输入信号正常的!!就是X1的指示灯不良!

网友C:
线全拆了,用最简单的线路测试PLC的输入。
怀疑那里有问题就用最简单的线路以及最简单的程序来测试它,学会排查问题,不然遇到什么问题都需要问别人

网友D:
你直接用的cpu上的那几个点吗,换另外几个点试试,500-503高速输出点,是不是有影响,还有输入电压有没有选择错啊,他有个5V、24V的拨码开关,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