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5A电流信号怎么变换成4到20MA或0到10V

楼主(2012-03-27):
如题,用的是三菱的PLC请指教。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B:
买个电量变送器啊可以吧0-5A转换成4-20MA或者0-10V

网友C:
楼主,我见开关电源上有个电压采集和电流采集反馈通过运放比较后调解开关频率而形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所以我想你说的这个原理一样。
具体做法,

网友D:
用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C:
按错了,具体做法:
1:加电阻,等效闭合电路有个欧姆定律,U=I*R,所以R=U/I=10/5=2欧姆。
2:用电流互感器,按型号规格买来马上可用

网友E:
按2楼的说法就可以。

楼主:
真诚的谢谢各位老大耐心的回答

网友F:
用功率变送表,我们公司就这样用的

网友G:
用电流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