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保存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的三菱PLC程序保存好了,但是即不能打开?那位知道是那里出错了吗?

网友A:
试试先打开编程软件,再用编程软件去程序所保存的路径打开程序

网友B:
对,先打开软件,在加载程序上去。

网友C:
如果用DX编写的用FX版本的不能打开的
东方不败

网友D:
楼主是用哪个版本的呢?像三楼说的是打不开的~还有GX Developer做的,用GX Works2打开的话也需要先进入软件再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