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 DD马达在QD75 GX--QP参数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2-03-27):
CKD DD马达的分辨率是540672个脉冲,请教在QD75专用参数设置软件里如何设定每转脉冲数,每转位移量,放大倍率参数,我用的单位是角度,需要用到三个小数点,请求大师帮助,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啊!十万火急啊!期盼高手出现

网友A:
应该是电子齿轮比那里设置吧!按照电子齿轮比1比1;如果编码器转一圈反馈540672个脉冲,那么发540672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转一圈,也就是360°。以此类推,打个比方,电子齿轮比分子为540672,分母是1的时候,发一个脉冲电机就会转一圈了,具体的计算公式在伺服电机的说明书中有详细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