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如题,要能连接SPH3000的,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A:
SPH300的软件我有,英文的,但版本较新。你要不要?
我也有一套富士PLC: 是NP1PS-74R的CPU,输入输出模块,定位模块,客户公司倒闭了,转给我的。
一问才知道,编程电缆要1800大洋一条,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好东东用起来。
我是有软件没有电缆。
baixin_1981@163.com

楼主:
有没有DWIN300 3.5以上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H300的软件我有,英文的,但版本较新。你要不要?
我也有一套富士PLC: 是NP1PS-74R的CPU,输入输出模块,定位模块,客户公司倒闭了,转给我的。
一问才知道,编程电缆要1800大洋一条,所以我一直没有把这个好东东用起来。
我是有软件没有电缆。
baixin_1981@163.com

74R本身就可以使用市售的USB打印机电缆,普通的大概不到10元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DWIN300 3.5以上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也就是3.5.3.18而已,而且比起3.5,仅仅增加了对64位系统的支持而已。

网友C:
就算D300WIN,至于电缆没必要用原装NP4H-CB2和NWOH-CNV,这一套垃圾电缆就3000了。一般建议用带R型货E型几种,带有R型的,使用普通的市售USB打印机线,E型机,使用普通以太网线。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

网友D:
我也在找啊 !

网友A:
大哥,那我的D300win是V3.42版的,估计有点拿不出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