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我也是刚入门的新手 现在公司开发了新设备  望大虾门指点一二
控制要求如下:
机台中间是一个圆形工作台,电机带动分角器控制   有8个方向  周围有8个工位  当按下启动按钮时  第一个工位运行(每个工位有1-4个气缸不等) 运行完成后,分角器动作一次。接着1号2号工位运行,运行完成后,分角器在动作。123号工位动作。依次类推,完成8个工位动作。当8个工位运行后,分角器动作后,8个工位就开始同时工作了,就进入全工位工作状态,依次循环。当其中任意一个气缸工作时报警,全机暂停在当前工作状态,消除报警后。在按启动按钮,机台接着工作。
   当按下停止按钮后,机台从第1个工位完成动作后,依次停止。最后完成8个工位全部停止。

   在下苦思良久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在此望高手们指点指点,在这里谢谢大家。

  采用的是FX-2N的PLC, 威纶人机,人机控制点动。工作方式有3种。点动控制,一次循环。全自动运行。

网友A:
一般像这种工艺要求,用移位指令好编,8个工位用8条移位指令。
能稍作详解吗  谢谢

网友B:
你写的太模糊了,真的木发帮你
2楼还有什么地方需了解

网友C:
设备在那里?
我们公司里  现在正在加工机械部分
宜宾工控

网友D:
你的意思就是前一个工位完成加工后,下一个工位才能接着加工,类似流水线作业,只需要给给个工位完成加工后做个软标志位,接着启动下个工位就OK了,以此类推,简单。你做个应该是个包装机械吧,呵呵,祝你成功!

网友E:
富士康那样的机器好多,你问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个程序就是要用到移位指令,旋转编码器,最后还是要有个清料的动作。
  • 下载积分:+1(超级菜青虫) 用八位分割器不需要装编 ..

网友G:
    看样子,在富士康编写这样程序的人还是很多的~
    楼主的描述跟富士康运作的那些小机台使用的动作逻辑基本上如出一辙!

网友H:
    你是想怎么样,是找人给你编程,还是?????

网友I:
    我感觉想是跟丰达电机厂的设备有点像.

网友J:
    用移位指令会好点
    具体的没法说了

网友K:
    只要你能理清它的动作流程 我感觉用步进编程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L:
只要你理清它的动作流程 在画动作流程功能图,就用步进编程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M:
你说的用人机界面-PLC-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可以实现要求,或人机界面-PLC-伺服系统来实现,你去看一看程子华老师的步进系统教程就明了

网友N:
LZ可以参考一下(彩灯控制程序) 程序大部分书上都有。

网友O:
简单的 很啊  每个头加一个工件检出开关  检出就动作 没有就不动作

网友P:
我们工厂有类似设备,首先编好主控程序,然后用call指令分出八个子区,每个子区是独立的,每个区的开始条件是中心的旋转盘的动作信号,以第一个区的可靠信号做左位移,sftl指令,最后还要有清零动作,我们这的清零是手动的,清零的动作也是sftl指令,我们是用的三菱f940的屏,要注意,八个子区不但要受转盘控制,还要受第一区的可靠信号控制,还要监控每个动作是否做好了,只要有任何一个区没做好,则后面的区就不做了,即停机报警,。这个程序很好玩的!
  • 下载积分:+5(盗版猫) 热心助人

网友P:
    噢,对了,这种机子如果要讲求效率和联动性的话,用步进指令好像不太行,我也是刚搞工控两年,个人意见哦!

网友Q:
    在哪呢?找我啊

网友R:
    老手很多啊 个个都会搞 难怪搞工控的工资一天比一天少 人才太多了 工控工资低必须的

网友P:
    真的吗?工控的前景这么堪忧吗?
    zsh340

网友S: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现在的机械都要求这样,并且写程序的都是这样写的,调校机械也方便。
    按启动时,运行工位1,转盘转一下后,运行工位1、工位位。转盘转第二次后,运行工位1、工位2、工位3。转盘转到第三次后以此类推的运行。只到轩盘转到第7次时,所有工位同时动作。以后这八个工位都是同步运行,且每个工位之间还有联系控制等等。
    且在步进时,按一下启动按钮机械就运行一个动作。而且还有手动动作功能。呵呵、、、、楼主应该是这们意思吧?

    zsh340

网友S:
引用 网友O:
    简单的 很啊  每个头加一个工件检出开关  检出就动作 没有就不动作

    呵呵、、、、你再仔细看清楚楼主的要求吧?像这样的要求没有一定的火候是写出来的!看清楚求、、、、

    zsh340

网友S:
    引用楼主张强123456.于2012-03-28 09:13发表的 公司开发了一种新设备   望高手指点 :
    我也是刚入门的新手 现在公司开发了新设备  望大虾门指点一二
    控制要求如下:
    机台中间是一个圆形工作台,电机带动分角器控制   有8个方向  周围有8个工位  当按下启动按钮时  第一个工位运行(每个工位有1-4个气缸不等) 运行完成后,分角器动作一次。接着1号2号工位运行,运行完成后,分角器在动作。123号工位动作。依次类推,完成8个工位动作。当8个工位运行后,分角器动作后,8个工位就开始同时工作了,就进入全工位工作状态,依次循环。当其中任意一个气缸工作时报警,全机暂停在当前工作状态,消除报警后。在按启动按钮,机台接着工作。
       当按下停止按钮后,机台从第1个工位完成动作后,依次停止。最后完成8个工位全部停止。

    楼主你能说说你是在哪个公司吗?大约位置在哪里?

网友P:
引用楼主的前一段,但在停止时不象楼主所说,应该是按停止是停止,按清零才是一步一步做完

网友T:
怎么和我这边一个设备这么像。

网友U:
高手如云,好好学习一番!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现在的机械都要求这样,并且写程序的都是这样写的,调校机械也方便。
按启动时,运行工位1,转盘转一下后,运行工位1、工位位。转盘转第二次后,运行工位1、工位2、工位3。转盘转到第三次后以此类推的运行。只到轩盘转到第7次时,所有工位同时动作。以后这八个工位都是同步运行,且每个工位之间还有联系控制等等。
且在步进时,按一下启动按钮机械就运行一个动作。而且还有手动动作功能。呵呵、、、、楼主应该是这们意思吧?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貌似只要工位不空打就行,相互无联系。而且楼主还要求停止按钮ON后,要有个自动清料的功能。

网友V:
我的建议是用8位分割器,在其中一个工位边上做个感应器用来捕捉上升沿。这样工位每旋转一次获得一个上升沿,用以控制电机停止。8工位的动作个人认为用SFC选择分支调用另一段程序来做会比较方便,当然选择条件是前一工位成功运行过一次所SET的辅助继电器来实现。我很菜不懂移位指令, 。自己厂里的一台设备要求差不多,但是允许其余工位空打所以要简单很多
zsh340

网友S:
引用 网友V:
我的建议是用8位分割器,在其中一个工位边上做个感应器用来捕捉上升沿。这样工位每旋转一次获得一个上升沿,用以控制电机停止。8工位的动作个人认为用SFC选择分支调用另一段程序来做会比较方便,当然选择条件是前一工位成功运行过一次所SET的辅助继电器来实现。我很菜不懂移位指令, 。自己厂里的一台设备要求差不多,但是允许其余工位空打所以要简单很多

分割器下面的被动轴转动一圈时,上面的分度盘就转移动一个工位。所以只须在分割器下面的被动轴下面安装一个近接或是光电就行。
顺便说一句,楼主说的这种机械应该不是他们厂新开发的,我猜是仿造别人的。这点是绝对肯定的、、、、、、呵呵!

网友W:
就是顺控吧!
请多关照!

网友X:
工控技术交流群:68368942

可以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