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关于X、Y、Z三轴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三台伺服马达,分别是X、Y、Z轴,每个轴单独运行,不需要联动,一个上位机能不能完成,该怎么设计?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FX3U+3个伺服+一个触摸屏

网友B:
这个我不知~~~我来顶

网友C:
可以完成
wananjushi

网友D:
FX3U+3个伺服+一个触摸屏
台达EH240T+3个伺服+一个触摸屏
欧姆龙CP1H+3个伺服+一个触摸屏
不断向前

网友E:
可以完成的,就是看楼主技术啦
上班=上坟

网友F:
用FX3U-32MT/ES-A的吧。2000块一个。YO,Y1。Y2分别作为X,Y,Z三轴的脉冲输出点。不管你是单轴动,还是几轴联动都可以实现的。屏的话,就随便选个咯,根据功能的多少,一般7寸就够,1000左右,10。4寸的呢就贵点1400到2700左右。
QQ76214024

网友G:
请教楼上朱工,FX3U可以实现3轴独立控制,但不知道可不可以实现3轴联动呢(在不加任何其他模块的情况下)?不知朱工有没有亲手做过?

网友H:
联动,单独只要程序中控制就好了

网友I:
三轴联动FX3U不行,可能只能三个轴同时跑没问题,联动是指能画圆,走3D图形的.只有20GM才能走二轴连动

网友F:
是的。楼上正解。3轴同时跑可以,但用来画圆我确实没做过哦
QQ76214024

网友J:
联动走直线也是不行的(走座标)

楼主:
我今天终于看到图纸了,是四个伺服马达,Y轴有两个(一边一个,但是同时运行)好像这个要四路脉冲啊

楼主:
三菱的不能实现啊,只有欧姆龙、松下、永宏

楼主:
刚好欧姆龙我才自学到一半,水平不敢恭维

楼主:
各位,一路脉冲能不能同时驱动两台伺服马达,如果可以的话就用3U的了

楼主:
我忘了一点,Y轴的两个伺服马达同时运行,我想并联用一路脉冲驱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K:
FX3U不是很了解,只是可以不可以联动是要看PLC的指令是否支持直线插补或者圆弧插补,3U的我记得是支持的。

网友L:
联动和圆弧插补是两回事,信捷的XCM XCC支持圆弧插补

网友M:
画圆用QD75

网友N:
可以完成,很简单。

网友L:
联动简单一点的说是同时一起动,各轴之间没有多大的位置关系。联动属于直线插补,在数控上一般用G01指令完成如 G01 X100 Z500 F500意思是X Z轴同时以500的速度定位到 100 500的位置,而圆弧插补是指X Z轴按圆弧轨迹运动数控上用G02 G03圆弧插补指令完成其指令格式
G02 /G03  X(U)  Z(W)   I   K   F   或G02 /G03  X(U)  Z(W)   I   R  F前一种是指定圆心位置的编程方法,后一种是半径编程的方法,其中G02是正圆弧指令,G03是方圆弧指令,
X Z后面括弧里面的U W编程方法属于相对位置编程方法,X Z属于绝对位置编程方法。
个人表述能力有问题,只会说这么多,见谅。

网友O:
本人也在做一个四轴的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三菱的不考虑(须要加二个模块),台达EH2的画圆弧太慢,好像最少须要0。4秒。信捷XCM XCC的听说还可以,还没有时间去了解。打算订一个回来做试验。了解过的朋友可发讲一下吗??

楼主:
非常感谢,长见识了!

网友O:
欧姆龙没有人教不会用。西门子不做大系统不考虑,除非做通信。

网友P:
学习了非常感谢,长见识了!期待中......。

网友D:
两个伺服一起动叫同动,它们之间有位置之间的关系。这在龙门机构常见,如果要高速插补使用台达20PM或者基恩士KV-5000+4轴定位模块
不断向前

网友Q:
哈哈,我发现3楼和4楼的美女是同一个人。

网友R:
人才啊,又被你发现了,厉害

网友I:
其实伺服在精度不是很高的定位情况下,一个轴不跑多位置的情况下,可以用速度模式加接近开关。只用调接近开关位置。这样就可以不用发脉冲的。用一般点都可以做。在很多网络设备中的伺服都采用这种方式的。我都用过很多,效果也相当不错的。

网友S: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Q:
哈哈,我发现3楼和4楼的美女是同一个人。

大哥,你怎么发现我和3楼是一个人,3楼朋友也出来澄清一下,不要让朋友们误会。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