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讲一下下面程序的意思吗

楼主(2012-03-28):
哪位老师能讲一下下面程序的意思吗

楼主:
e哪位老师能讲一下下面程序的意思吗

楼主:
上面还有一点

网友A:
自己看看操作手册吧,单到都不想提了

楼主:
前面MOV传送的是什么协议啊

楼主:
哪有CP1L的编程手册下载啊

网友B:
程序一直从串口2发送0X4D 0X30 0XD0这三个十六进制数据。
接收60个字节数据存在以D1700为低地址的存储区中
夜游神

网友C:
此处用的是欧姆龙无协议通信方式,TXD s c n,s为发送数据的低通道号,成为控制字,15-12为0固定,11-8,1指串行口一输出,2串行口二输出,7-4,0为无RS,ER控制。3-0,0表示高字节在前。RXD 为接受指令情况类似

楼主:
#4D30 -----#D00------------#200数据是做什么用的啊.是十六进制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