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FX3G连接FX2N-16EYR没有输出信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28):
FX3G连接FX2N-16EYR没有输出信号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3g的能用2n的扩展吗?没试过

网友B:
当然能连接的

网友C:
在有输入和输出的外部扩展时请记住输出扩展一定要放在最后!

网友D:
1,接线不对
3,程序不对(这和模块的编号有关,比如主机到Y32,下一个模块就要从Y40算起)
4,硬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有输入和输出的外部扩展时请记住输出扩展一定要放在最后!
这个说法可能不对

网友C:
我也是有验证过的事实喔!

网友E:
+24V电源接了没。

网友F:
接线不对不对不对

网友G:
不在现场不好分析

楼主:
找到问题啦,是通讯排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