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公共端失踪了?!!士林AX1N-40MR

楼主(2012-03-28):
公司买了几个士林PLC 24进 16出 输出有公共端 可是我试了很久 它的输入公共端(COM)在哪呀 输入那边只有 220电源 0-7 10-17 20-27输入 还有一个S/S,这个S/S是做什么用的 请解答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这个S/S是它的输入公共端COM
祝你好运
难道接法不一样 不是 要x0通的话 不是把x0和S/S串联??? 求解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不是吧 我试了 没用呀!!难道....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一楼说的对,S/S就是它的输入公共端1

楼主:
那个不是公共端呀 大哥 求高手 高手呀 快来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输出侧有个0v的就是输入公共端。至于s/s我们这是用在接近开关上的。具体功能看其他高手解答
上班=上坟

楼主:
O 我去试下!
每天一点点

楼主:
还是木有用呀。。。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那就只能说你买的是非标啦,我们这好多世林的,都是那样的。
上班=上坟

网友D:
s/s和+DC接
输入端口和-DC碰

网友E:
应该是需要有源输入。
你测一下S/S与任一输入点X的电压,如果电压为0,则输入回路要串接电源!。

网友C:
九楼正解。。。。,
上班=上坟

网友F:
难道没有说明书吗?可能是山寨的吧

网友G:
PLC上有+24和—24DC电源吗?S/S是与DC的正或负相连的吧,来接NPN或PNP接近开关的。

楼主:
谢谢了 已经解决了 打的技术电话!! 9楼正解。。没错 要串个DC24V电压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SS接正,为输入回路提供电源,永宏的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