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编程软件!

楼主(2012-03-28):
三菱编程软件,写(setyo)时提示错误,我以前遇到过,忘了咋处理了!请各位老师费心帮助一下!

网友A:
你是不是把y0写成yo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Y0零打成YO欧了吧~
或者没打空格?

楼主:
老师好,不是的!我没有打错!(set y0)这样写就不行,提示错误!

网友C:
少打 了个空格

网友D:
-[SET Y0]-是大括號

网友E:
不能用()。用[ ]

网友F:
没错!setyo中间少了空格,是set yo

网友G:
同解。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H:
如果操作正确的话,那就重启一下电脑。在进入编程软件,试试吧。

楼主:
各位老师谢谢了,我知道那里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