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器异响

楼主(2012-03-28):
我现在使用安川伺服器,电机在运行时发出吱吱的响声。电机断电后手动可以推动驱动轴。但是电机运行一段时间电机很热。求高手给予帮助

网友A:
把位置环增益调小点试试

网友B:
震动和噪音调整一下转动惯量比和增益试试
没刹车的电机断电后肯定是能推动的
发热看看负载是否合理

网友C: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同样问题。90%的可能是你的机械负载有问题。哪卡住了,或者那阻力特别大。我这边有台机器,就是因为安装在伺服上的同步外壳与机床表面接触,导致摩擦阻力过大,进一步导致伺服过载。而且,为了查找原因,每调一个参数,上电,报警,再关电,上电,再调其他参数,如此频繁操作半小时,电机频繁过载,就会造成过热。这对电机编码器损害很大,而且会烧驱动器芯片。不要老是查软件或者参数设置问题,多做下空载与带负载运行比较。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