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手动与自动之间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3-28):
在很多设备中,在自动运行模式下,如出现了报警,(比如有一个气缸给卡住了,没运行到位),现在我们想切换到手动模式进行手动排除,排除好后在切换到自动模式继续接到刚才的动作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设备出现报警时应停止工作,停止在当前状态.可能很多其它气缸或其它元件,都是运行到半中间,也就是说没在原始的位置停下来了,而我们现在又要转换到手动进行操作)像这样的程序怎样写才好呢?怎样写才筒单.我目前用的方法很笨,好像不是很好.请大家说说应怎样做才好呢?

楼主:
我所说的是不清楚还是怎的?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你是需要保持自动时的运行状态呢还是不需要?需要就保持,留着. 如你不需要.转手动就将自动状态清零.执行手动调试和故障排除.

网友B:
一般切换到手动以后都要求复位以后再使用,这样对设备和人员都安全,手动以后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万一有人不小心把手动拨到自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网友C:
赞同楼上的说法
jxh668

网友D:
可以有自动暂停方式,方便对一些小问题的解决。

网友E:
你目前是怎么做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切换到手动以后都要求复位以后再使用,这样对设备和人员都安全,手动以后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万一有人不小心把手动拨到自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楼主:
有的设备就是要求有这种功能,发生报警后本身设备都是停止的,转入手动后在转入自动,设备也不会运行的,就算排除了报警,也要按下报警复位,在按运行才能接着运行。所以不会有危险。
转入手动后自动的程序还是要保存在原来的情况下,手动排除后,在接着原来的运行。
我目前是将所有输出点用中间继电器隔开,手动与自动都分别隔开。在手动与自动的接点都串入手自动按钮位号。当切换到手动时,就将自动隔开,手动接通。当切换到自动时,就将手动隔开,自动接通。但不好的一点是,在报警停止时有的元件输出点有电保持着的,当切换到手动时又断了电,会在切换时发生动作。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G:
做一个保持很简单,但一般情况切换到手动是不允许自动状态保持的,楼上的说了很多理由。
补充一个理由,自动状态特别是运行到一半的时候,有时是很多动作同时进行的,那么切换回自动后怎么来让这些动作继续启动呢?如同时启动你的总电源是否能够承受这个启动电流?分步启动是否会影响自动运行的状态稳定?还有,如果这个设备里面还有维修人或工具,万一出现一个冒失鬼切换到自动,那损失就无法估算了。
总之我是不赞成的,考虑设备和人身的安全,我都会要求设备手动调整到自动的初始状态再允许自动启动。

网友H:
自己编自己知道需要什么动作。

网友I:
动作记忆锁存,把动作条件都分开用辅助继电器写

网友J:
气缸动作是很快的,所以特建议:在手自动切换过程中,最好复位,泄压,这样才不致引起危险
wananjushi

网友K: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考虑其他问题。
下载积分:+1(sunpeter) 热心助人

网友L:
可以用报警信号做输入,将你的保持信号复位!

网友M:
时啊自动化确实是节约人力物力提高了生产力!这就更要求设计人员不能有一丝一毫错误!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咱解决不了!关注中、、、

网友N:
根据生产工艺要求设定手动和自动的转换和设备状态,优先考虑设备和人员安全才是。

楼主:
我明白太家的说法,也同意大家的看法。但部分客户就是要求这样做,说他们公司以前的设备都是这样子的。没办法很多设备都是照别人的以前设备在改进下做。我也只是在想怎样实现这功能。其实设备做的在好都会有一个危险性的。关键在于操作者要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和了解设备操作方法。一般情况下维修设备只能一人操作,一人监护.毕要时电和气都要上锁挂牌.
在请教下你们在做程序时,手动与自动怎样处理的? 比如我正在自动运行中,有人要按手自动切换按钮。怎办? 是按了停机呢?还是按不动?如停机是否要初始化才能手动。

楼主:
如果一台设备的元件同时起动,电流都受不了,是不是设计不合理呀.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