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限速啊

楼主(2012-03-28):
变频器如何限制它的最大输出频率,求最简单的办法,望各位大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看使用手册,找到对应的设置啊,设置你需要的最大频率就好啦
上班=上坟

网友B:
每种变频器都不一样,具体看手册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C:
设置最高频率即可

网友D:
设置上限频率

网友E:
内部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根本拿不到手册,,,,

网友F:
呵呵,没有手册?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G:
设定上限频率就行

网友H:
如果是0到10v的可以加个电位器限制输入模拟量电压

网友I:
设置上限频率,

网友J:
任何一个牌子的变频器,都有一个最高频率的设定值,只要你将它修改为你想要的速度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看你使用什么控制方式,如用多段速,还要调整相应的参数。

网友K:
你沒說什麼廠牌...型號...運轉速度怎控制(由鍵盤調速/外部VR調速)....大家怎幫阿

网友L:
看手册 自学成才

网友M:
设置限定的速度和频率

网友N(2012-05-22):
看看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然后上网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O:
把频率上下限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P:
仔细研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