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欧姆龙的接近传感器?

楼主(2012-03-28):
谁用过欧姆龙的接近传感器?就是传感器输入电压10-30V,接近距离20mm以内,三线制的,输出电压在0-10V范围内的,哪位能给出一个型号?或者链接,谢谢!!

网友A:
M18KS05-WS-UA1-Z

网友B:
我用过 但不知道你想干嘛

网友C:
有圆形的还有方形的,不知道你使用什么型号?欧姆龙的产品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D(2012-06-08):
为撒一定要是欧姆龙呢?太贵了!

网友E:
便宜的也有呀,台湾超荣的,欧姆龙的仿货多呀~~~!

网友F:
20mm的接近传感器??、我们一般都有7mm的
就做更好的!

网友G: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ClassParent.jsp?class_DerectorId=60_99
看一下这个,接近传感器的类型还是多的,你自己根据你的要求选择吧。

网友H(2021-06-14):
若精度要求不是太高也可DIY啊,干簧管和磁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