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电磁阀是怎样控制气缸的

楼主(2012-03-28):
请教用一个传感器+一个继电器+一个时间继电器+电磁阀怎样控制气缸来回动作,怎样接线?
各位高手能否给个接线图
PLC控制的与不用PLC控制的都需要,急用,谢谢

网友A:
楼主好好想想吧并不难

网友B:
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关闭气缸还是打开气缸时间?

网友C:
这样对不对,需要实际确认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对不对,需要实际确认下,
不错,但少了时间继电器线圈啊。还有不知楼主怎么控制。

楼主:
太感谢大家的帮助了,我这个只要是用在焊锡方面的,就一采足踏开关,气缸伸出,此时焊接,等两秒钟后,当传感器灯亮时,气缸回来,上图好像是少时间继电器线圈的接线了

楼主:
就是等于还有一个按钮开关,采下就闭合,即气缸会伸出,松开,当传感器灯亮时,气缸会回来,就是这样来回动作.

网友E:
非常简单````

楼主:
呵呵!你是老手当然说简单啦
可我才刚学呢!能否给个图呢!

楼主:
唉!没人理啊

网友F:
感觉这是很没用的问题,搞搞理论还行。见谅

网友G:
这得看你用的什么电磁阀啊,2位3通还是3位5通,这可有区别了。

楼主:
有好人来了,是二位三通

网友H:
直接用48S-S的双延时 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啊我就这么做过啊

网友I:
三楼没有时间继电器的驱动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