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系列的标签内容在不同状态下位置不一样 如何调整

楼主(2012-03-28):
i系列的标签内容在不同状态下位置不一样 如何调整 如图

网友A:
元件已创建的情况下要修改可使用下面的快捷方法:
1、选中所有元件,在当前状态下(如 0)单击【文字置中对齐】图标;
2、再选择另一个状态(如 1)单击【文字置中对齐】图标;
如还未创建元件的时候,在【标签】选项部分选择文字对齐为【置中对齐】,另外
勾选文字输入框下面的【编辑时文字位置连动】即可;
下载积分:+2(裔风狂舞)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