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的三菱PLC怎么样?

楼主(2012-03-28):
同事们有谁用过三菱的高仿PLC,我在网上看到那种高仿的便宜好多,到底质量怎么样?有人用过么?

网友A:
质量不稳定,在简单的设备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价格便宜~有一些指令不能用~质量上呢寿命短一些
要是自己玩呢~在没买到二手原装情况下~可以买一个便宜的玩玩
做项目还是别用了~用仿的不好,图价格推荐台达跟FX系列差不多 价格便宜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D:
输入输出点不耐用
有些指令不支持
有些PLC没有高速输入
还有可能内存不够

网友E:
简单说高仿的产品就像富人家孩子,环境稍微恶劣一点就罢工。我领教过,呵呵。
努力!

网友F:
一般控制问题不大,但到高速等就不行,稳定性不太好!

网友G:
不能用在主要的设备上
普通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H:
稳定性要求高的系统不建议用高仿···我是卖高仿的还是要凭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