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台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3-28):
现有7台西门子变频器,一台7.5KW 6台5.5KW的变频器,工作的时候所有都运行在40HZ,我应该选多大的线,,, 我厂里以前6台5.5KW的用10MM的就够了,这样OK不OK?

网友A:
你现阶段总功率40.5KW,电流估计在90A如果是临时线线路长度在2Om以下且架空,我可以说10mm2继续能用,如果是永久线路,至少(一般也选)25mm2铜线

网友B:
我发现用了变频器输入端的电流要小于输出,不知是不是我搞错了,不过还是要大点好,25mm还行吧

楼主:
今晚测试了一组机器,6台5.5KW的电流35HZ时电流30A,这样算我的10MM线路可以承受,但是我最后又并了一条10MM的,现在是20MM了,应该可以了

网友C:
要看你的是啥负载,如果是风机水泵型负载,40hz电流就小蛮多,10的铜线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有线不要钱的,用16就更好了。

网友D:
我个人认为用国标16mm就可以了,如果用非标线就要考虑了!!!!

网友E:
10mm2的铜线好像额定电流是70A,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四楼说的对,要看负载
wananjushi

网友G:
还是选25平方的吧,这样安全,也不算浪费

楼主:
负载是重负载哦,我现在是直接又并了10MM的。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