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能撞坏吗?

楼主(2012-03-28):
如果用伺服马达发生撞机,丝杆能撞坏吗。

网友A:
应该不会,伺服电机有过载保护,不过还要看你是什么丝杆了,如果是滚珠丝杠的话,那质量绝对好,普通的丝杆的话就不好说了

楼主:
谢谢,可是我撞机后,过载报警,但好像丝间距变了,丝杆应该没问题,因为公司不用差的。是滚珠丝杆。已有两台机是这样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进来学习的

楼主:
以前撞机从来没发生这种情况。以前用的是TDK的丝杆,这次没注意是什么丝杆。撞机后,9cm距离,offset 增加近200um.

网友C:
没事的 见多了

网友D:
在丝杆2头增加2个限位嘛! 防止再撞啊!

网友E:
有可能撞坏

楼主:
撞机已处理,可是这200um是致命的。

网友F:
用补偿吧,不过撞击时负载过大容易发生变形。

楼主:
轴已检查过,没发现什么,应该是丝间距变了,不明白的是怎么会变小,而且还很均匀。调马达系统可以消除OFFSET.但没意义。

网友G:
你说这个基本不可能,实际原因应该是你的STAGE移动载物台位置发生变化了吧,可以在驱动器里重新设置。

网友H:
丝杠螺母中间的隔垫磨掉点,间隙重调,是螺母间隙大了!

网友I(2012-04-28):
我们这边一台机器,撞了几次,间距变化蛮大

网友J:
丝杆受力过猛会造成类似于齿轮跳齿一样的故障,也就是丝杆不转动但负载顺着受力方向跳进一段距离。可以通过重新装配丝杆后再重新设置机械原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应该在丝杆两端增加LIMIT SENSOR、设置伺服力矩报警(伺服参数,收到阻力大于设定值时驱动器报警)等方法来防止故障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