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源型输入,漏型输入和共阴极,共阳极,源型等于共阳极吗?

楼主(2012-03-28):
请教,什么是源型输入,漏型输入和共阴极,共阳极,源型等于共阳极吗?谢谢

网友A:
同等高手出来解答
学习,努力

网友B:
顶起 =待高手出现,这问题问得好

网友C:
电压型开关器件场效应管有三个电极源、栅、漏对应电流型开关器件三极管e、b、C,由于在开关应用领域(如pLC,伺服驱动等)要求低压降高速度,因些全部选用场效应管做开关器件,在这些应用中,PLC输入一般有两种常用电路,一种是共源(阴)极另一种就是共漏(阳)极,区别在于共漏极连接电源十,而信号状态则以输入奌与电源一接通有效7共源(阴)则反之。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因为所用的MOS管有两种型号,一种是P道沟,一种是N道沟

网友F:
源型就是所谓三极管的NPN输出(0V),漏型就是所谓三极管的PNP输出(24V)。共阳极即共正电压(24V),共阴极即共负电压(0V)。

网友G:
简单来讲就是拉电流和灌电流,学过单片机的话应该熟悉两者的区别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H:
三楼很详细

网友I:
这些问题,要是我!
我就根本不回答。
这些东西书本上都有,百度上都有。
为什么一点点问题都要上来论坛发个贴来问。
我明天来问:什么叫PLC,肯定有一大堆人在百度复制答案给我。
书本上的问题,或者百度就能找到的答案,我建议不应该在论坛里问。
我问大家欧姆率的公式是什么?会不会有人说我很懒?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J:
三楼的很详细,也很对。

网友K:
楼上有人说的也是,书上有这个东西,可以自己查
不过3楼的朋友讲的比我的书上讲的深入的多

网友L:
会接电路图就可以,懒得去记这些感念

网友M:
只要会接电路就OK,这些东东何必去较死理,这么较真哦?

网友N:
引用第3楼suuy79于2012-03-28 21:34发表的 Re:请教,什么是源型输入,漏型输入和共阴极,共阳极,源型等于共阳极吗 .. :
电压型开关器件场效应管有三个电极源、栅、漏对应电流型开关器件三极管e、b、C,由于在开关应用领域(如pLC,伺服驱动等)要求低压降高速度,因些全部选用场效应管做开关器件,在这些应用中,PLC输入一般有两种常用电路,一种是共源(阴)极另一种就是共漏(阳)极,区别在于共漏极连接电源十,而信号状态则以输入奌与电源一接通有效7共源(阴)则反之。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网友O:
3楼正解,顶一下。

网友P:
早先学的电子技术都还给老师了,买了两本电子电路电工技术再看看去
QQ76214024

网友Q:
同意10楼的说法,这个没必要发帖,资料都不先找一下

网友R:
引用第10楼mechatronics于2012-03-28 22:47发表的 Re:请教,什么是源型输入,漏型输入和共阴极,共阳极,源型等于共阳极吗 .. :
这些问题,要是我!
我就根本不回答。
这些东西书本上都有,百度上都有。
为什么一点点问题都要上来论坛发个贴来问。
我明天来问:什么叫PLC,肯定有一大堆人在百度复制答案给我。

支持

网友C:
今天非常高兴!一个回复让杨站长评了5分!乘这股劲我来回应一下10楼的观点:1、从“行家"的角度去看待一个新人提出的所谓的"幼稚”问题。我认为首先是我们自己的态度不端正。2、如果新人什么问题都不问,我们这些所谓的老鸟都是以这种态度处之,论坛气氛何以活跃?3、没错,我们很多的问题都能够在百度上找到答案但是:3.1 这些答案不理想。3.2 希望能得到工控"前辈"的实时指导。3.3 是对家园论坛以及家园全体成员的一种信任。4、从自身来讲,我之前也很愿意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但有一次论坛上有人说“髙手都潜水,都是一些小啰啰蹦的欢”去年的事,大概是这个意思,搞得我好长时间都不想回答别人问题,如果问这种问题的人是你呢?你肯定说不会问直接上百度。5、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但也许就是别人的强项,问人是为了得到快速提升。
  • 下载积分:+1(丙丙)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dl2006) 支持此观点

网友S:
    针对plc的输入方式,简单的说也就是正电压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