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扭矩

楼主(2012-03-28):
我在电机选型时遇到问题,提出来请大家出出点子,原进口设备用的是伺服电机,但是对工作位置没有严格的要求,纯属速度控制,我想用普通电机加矢量变频器代替,在手动行走时负载不大,自动控制时有比较大的拉力,我想在手动行走是有较高的速度,电机3000转的,自动时低速有较大的扭矩。
电机用2kw 2极,额定扭矩是6.4Nm,齿轮箱变比37,请问用矢量变频器在低速约5Hz左右时还有额定扭矩输出吗?矢量变频器用带PG矢量控制。

楼主:
往上顶一下,等待回答。

网友A:
应该没有额定扭矩,若采用低频5HZ长期工作怕电机会受伤

网友B:
有,但电机会受不了的

网友C:
普通电机在低频段发热效应较大,可以采用专用变频电机,速比加大抬高低速段频率。

网友D:
用普通电机也行的,想办法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E:
不低于10HZ应该都能达到要求。我公司做很多低速变频拖动设备 限制低速在10HZ.

楼主:
我会在电机上加冷却风机的。

网友F:
电机加大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加大一级
原伺服是1.48KW,我用2K左右的够了吗?

网友G:
伺服电机+矢量变频器
不断向前

网友E:
想低速运行理想 用三相异步电动机 可以选级数2-4双速电机 要求变速箱输入+输出nm 在加效率 才能求电机n以及力矩
下载积分:+2(axz147ys)

网友H:
我认为不是在多少频率启动,主要是启动时负载要求的电机输出的扭矩大小。5HZ时输出电压约39V这是不能输出大转矩,只是能克服空负载的阻力。
谦卑虔诚
jxh668

网友I:
低速约5Hz左右时不可能有额定扭矩输出

网友J:
负载不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建议增大电机功率,还要有强冷风机降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