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旋转编码器原理及其应用
 旋转编码器通过内部两个光敏接受管转化其角度码盘的时序和相位关系,得到其角度码盘角度位移量增加(正方向)或减少(负方向)。在接合数字电路特别是单片机后,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在角度测量和角速度测量较绝对式旋转编码器更具有廉价和简易的优势。下面是增量式旋转编码器的内部工作原理(附图)

  旋转编码器原理

  A,B两点对应两个光敏接受管,A,B两点间距为 S2 ,角度码盘的光栅间距分别为S0和S1。

  当角度码盘以某个速度匀速转动时,那么可知输出波形图中的S0:S1:S2比值与实际图的S0:S1:S2比值相同,同理角度码盘以其他的速度匀速转动时,输出波形图中的S0:S1:S2比值与实际图的S0:S1:S2比值仍相同。如果角度码盘做变速运动,把它看成为多个运动周期(在下面定义)的组合,那么每个运动周期中输出波形图中的S0:S1:S2比值与实际图的S0:S1:S2比值仍相同。

  通过输出波形图可知每个运动周期的时序为

  我们把当前的A,B输出值保存起来,与下一个A,B输出值做比较,就可以轻易的得出角度码盘的运动方向,

  如果光栅格S0等于S1时,也就是S0和S1弧度夹角相同,且S2等于S0的1/2,那么可得到此次角度码盘运动位移角度为S0弧度夹角的1/2,除以所消毫的时间,就得到此次角度码盘运动位移角速度。

  S0等于S1时,且S2等于S0的1/2时,1/4个运动周期就可以得到运动方向位和位移角度,如果S0不等于S1,S2不等于S0的1/2,那么要1个运动周期才可以得到运动方向位和位移角度了。

  我们常用的鼠标也是这个原理哦。

  旋转编码器的分类

  根据检测原理,旋转编码器可分为光学式、磁式、感应式和电容式。根据其刻度方法及信号输出形式,可分为增量式、绝对式以及混合式三种。

  1.1增量式编码器

  增量式编码器是直接利用光电转换原理输出三组方波脉冲A、B和Z相;A、B两组脉冲相位差90?,从而可方便地判断出旋转方向,而Z相为每转一个脉冲,用于基准点定位。它的优点是原理构造简单,机械平均寿命可在几万小时以上,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适合于长距离传输。其缺点是无法输出轴转动的绝对位置信息。

  光电编码器分类和选择

  光电编码器是利用光栅衍射原理实现位移—数字变换的,从50年代开始应用于机床和计算仪器,因其结构简单、计量精度高、寿命长等优点,在国内外受到重视和推广。近年来更取得长足的发展,在精密定位、速度、长度、加速度、振动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光电编码器按编码方式分为二类:增量式与绝对式。

  1、增量式编码器特点:

  增量式编码器转轴旋转时,有相应的脉冲输出,其计数起点任意设定,可实现多圈无限累加和测量。编码器轴转一圈会输出固定的脉冲,脉冲数由编码器光栅的线数决定。需要提高分辩率时,可利用 90 度相位差的 A、B 两路信号进行倍频或更换高分辩率编码器。

  2、绝对式编码器特点:

  绝对式编码器有与位置相对应的代玛输出,通常为二进制码或 BCD 码。从代码数大小的变化可以判别正反方向和位移所处的位置,绝对零位代码还可以用于停电位置记忆。绝对式编码器的测量范围常规为 0—360 度。

  旋转编码器的应用

  速度计与长度计一般采用增量式编码器,以下就其参数范围作简要的介绍,供选型参考。

  (1)光栅线数:

  (2)输出方式:

  常规有五种输出方式:

  集电极开路输出(通用型)

  互补输出

  电压输出

  长线驱动器输出

  UVW 输出

  (3)工作电压:常规有以下几种:

  5V、12V、24V、5-24V(通用型)、5-30V

楼主:
第1265楼 秋之歌
33 2 1112010-05-18 20:32:42 留言
▼ 引用置顶回复编辑删除短消息取消置顶举报加黑禁言回复 送礼 引用
删除
FROM指令是将PLC增设的特殊单元(如FX2N-4AD)缓冲存储器(BFM)的内容读到可编程控制器的指令

  FROM,FROM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FROM,DFROM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读出指令FROM的编程格式:
  FROM K1 K29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29: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目标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和除X外的位元件组合如K4Y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上述指令的作用是:
  从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29,#30中读出16位数据传送至PLC的D0,D1寄存器里。
  注: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FROM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FROM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查看全部条评论>>
我也说一句...
表情

提示:
确定取消0/400

第1264楼 秋之歌
33 2 1112010-05-18 20:31:46 留言
▼ 引用置顶回复编辑删除短消息取消置顶举报加黑禁言回复 送礼 引用
删除
TO,TO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TO,DTO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