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伺服归零问题

楼主(2012-03-28):
新开发的设备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伺服归零时总是经过零点传感器不能马上停下来,错过一点,然后再返回去,请问是怎么回事。用的是三菱的伺服系统。谢谢

网友A:
不太可能把

网友B:
极性选择不一样。你这种属于非通电时有效,正常的。

网友C:
可能负载过大,或是减速时间过短。

网友D:
建议楼主仔细看一下三菱伺服关于原点回归的解释

网友E:
这是你PLC的设置问题,好好看看关于搜索原点的设置就好啦。

网友F:
原点回归方式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你伺服的寻找原点设置是不是摇摆模式,如果是的话就是这样。

网友H:
是刚开始开机的时候原点这样的吗?平时使用中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设定的问题。

网友I:
原点是在接近点的下降沿后面一点

网友J(2012-05-05):
程序问题,可以在程序里面改变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K:
回原点不是有好几种方式吗

网友L:
改变一下原点回归方式

网友L:
设置一下其他原点回归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