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各位师傅们。 我用的编码器是欧姆龙的E6B2_CWZ6的,600P/R, A相接三菱PLC的X000,B相接X001,        对应的高速计数器是C252,要怎么知道编码器是正转还是反转,我知道利用它的相位差90度来辨别,但就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来编写,编码器正转和反转的状态要显示在触摸屏上,以方便知道电机转动的方向,还有编码器转过的角度也要显示,望师傅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说出你们心中的想法,还有我看到有一些例子,例如,LD  M8000   0UT   C252   K3000,这个3000是不是给编码器的计数值,如果高速计数器计到3000,如果不复位的话,它会不会停留在3000这个数字上,还是从3001计数下去,或是从0开始计数。还有Z 相具体要怎么用

网友A:
表示关注
望大家都来指点一二,满足我的求知的强烈愿望

楼主:
望大家都来指点一二,满足我的求知的强烈愿望

网友B:
手册: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

网友B:
不复位的话计数器继续计数;Z相只是编码器每旋转一圈输出的一个信号,不要把它看得很复杂。
热心助人

网友C:
增长知识,共同受益。

网友D:
呵呵,学习了,最好有个最简单的程序,加个注释,这样就能一目了然了
程序以编写好,去我主题里看看吧,有什么错误请指出,

楼主:
谢谢大家,有空我上传自己编写的,不足之处请指教

网友E: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F:
学习了,继续关注。
互助皆有可能!

网友G:
我也想学习编码器的使用方法,有那位朋友上传一个带注释的程序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H:
顺便补充一句,Z相是零相脉冲,所谓零相脉冲就是编码器每转过一周其输出一个脉冲,好像是要在精确回原点时使用,平时好像使用不多~
一般在做角度输出也用得到。你说得也很对,学习了

网友I: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D:
Z相脉冲是用来做修正的 ,增量编码器不能读取绝对位置,如果有干扰或者丢失脉冲的话会累积的,Z相脉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误差。
是的

网友J:
编码器ab相怎么辨别电机正反转实例

网友K(2012-07-11):
学习中, 最好+注解 好看懂

网友L(2012-12-01):
这个可是很喜欢也

网友M:
以前懒得看说明手册,现在才明白Z相的作用;

网友N:
你用的什么plc,如果是欧姆龙的话直接读248的值,比较是增大还是减小,plc是CPM1A和2A的都可以,具体自己根据需要编程,注意的是要在plc设置里选中高速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