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 S

楼主(2012-03-28):
M辅助继电器和S状态继电器怎么理解、分别起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到!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状态继电器是用于编制顺序控制程序的一种编程元件,它与后述的步进顺控指令配合使用。当不用步进顺控指令时,也可以作为辅助继电器M用。
辅助继电器与PLC外部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它的线圈只能由PLC内部程序控制,其触电只能在PLC内部编程时使用,且可以无限次使用,但是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