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众所周知,单相交流电机的大家族里有这种类型,就是有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的这种类型,我想知道在一台这样的电机上,启动电容的C与运行电容的C哪个比较大,它俩之间有什么函数关系吗?还有我知道某电机的功率,怎么去配它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假如某电机出力不足,转矩明显下降,有没有跟运行电容的C值下降有关?或是其他什么原因?THANKS

网友A:
只知道有启动电容,运行电容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启动电容功率大的单相电机才用,你查一下手册

网友C:
这个问题如果明天我有时间的化,跟你详细探讨一下,今天太累了,外出修机器,刚刚回家~呵呵~~~~~ 睡觉先~又忙了一天,现在总算闲了下来,回答你昨天的问题。通常双值电容电机的功率较大,一般在1.5KW以上(不排除有特殊例子);单电容电机的功率较小,在1.1KW以下,或者是电容起动电机。根据经验,0.75千瓦的电机配25~30微法,计算可按下式:
C=1950×I/U×COSφ(μF)
对了,还得提一下,关于电容耐压的问题,单相电机起动的过程,其实就是“列相”的过程。因为单相电机与三相电机不一样,没有相位差,产生不了旋转磁场。电容的作用,就是使电机的起动绕组电流在时间和空间上,超前于运行绕组90个电位角,形成相位差。其中,运行电容还起着平衡主副绕组之间电流的作用。起动电容因是瞬间短时的工作,耐压要求在250V以上就行,而运行电容要长时间一直工作,要求耐压在400V以上。
  • 下载积分:+3(月泽)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网友D:
    启动电容都比运转电容大,而且2个电容是并联的,启动时2个电容工作,电机转数上去后启动电容会退出,一般靠离心开关控制,运行电容继续接在电机的启动绕组上,电机出力不足运行电容的容量下降的可能性较大,一般1.5-2.2KW的电机启动电容为200UF,运行电容40UF
  • 下载积分:+5(wqh清风)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赐教

网友G:
    领教领教,受益匪浅

网友H:
    路过,受教了 !!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I:
这样算的话500~750W的电机启动电容应该在30~40uF是吧?

网友J:
学习了,楼上有高人啊,脱口就能说出单相电机的磁场是90°的相位差

网友K:
没接触过这样的电机,先了解一下

网友L:
起动电容一般200-300UF,运行电容15-40UF。

网友M:
6楼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