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8):
本人寻得一发热丝,想把它利用起来,想自己做个可靠的调压电路来给发热丝供电,不知道是用可控硅还是用IGBT来做开关元件来改变AC220V的电压,用电位器来调节可控硅或IGBT的开或关的时间,以此来改变电压,谁有比较简单的电路图,只有4,5个电器元件就可以达到要求的,能把电器元件参数写出来就最好不过了,知道的或懂得就麻烦帮忙贴图上来了,谢谢哦

楼主:
就没有来说说的

网友A:
加热原件用固态调压器成品的

网友B:
看你发热丝功率,如果小的话,直接电子型用吊扇调速器。

网友C:
现在有部分包装机械上就是用固态调压器来做发热这部分的。

网友D:
这个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发热丝功率,如果小的话,直接电子型用吊扇调速器。

有的电子型用吊扇调速器是靠改变电容来达到调速的,这种不能用在发热丝上吧,再说了我的发热丝功率是1.5KW的,就更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原件用固态调压器成品的
我不想买成品的,主要是想锻炼下自己的动手能力,也不想用固态继电器来实现,想用可控硅或IGBT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电子型用吊扇调速器是靠改变电容来达到调速的,这种不能用在发热丝上吧,再说了我的发热丝功率是1.5KW的,就更用不了了

NO,NO,NO,电子型吊扇调速器是用可控硅的,你将可控硅换成功率大点的就可以控制1.5KW的发热丝,电路也很简单,完全可以参照它自己画出来。
  • 下载积分:+3(liuhanqi) 热心助人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E:
    8楼说的对,加分

楼主:
    貌似有点头绪了,用移相脉冲触发可控硅的导通与关断,可实现调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