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模拟量输入端接0-10V可变电压 控制字怎么没变?

楼主(2012-03-29):
急!!!!! 没用的端口我也短接了啊

楼主:
我用的是CP1H

网友A:
你不说明白怎么回事(软件设置 程序),别人怎么帮你
夜游神

网友B:
你PLC里的设置做好啦吗?

网友C:
模拟信号输入类型是电压信号吗?

楼主:
设置如图 接的也是电压信号

网友D:
有没有程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设置好后需断电重启,设置才会生效的

网友F:
以前也遇到过,好像正负交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G:
路过,表示一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