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提取码:e78qmlnp
点击下载

网友A:
引用楼主myzone5184于2012-03-29 12:45发表的 三菱变频器调试设置软件FR-Configurator-SW3 :
提取码:e78qmlnp
点击下载

版本号?4.80?

网友B:
不知和本站下载区的有何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和本站下载区的有何区别。

原來是V3版的軟體,現在最新的為4.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