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想用一个压力传感器采集管道内的压力信号,产生的0---20MA的信号送入二次仪表进行PID调节,调节后的信号直接送到变频器的输入端,控制风机的转速,这样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压力传感器型号有知道的推荐一个,先谢了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有PID功能啊

楼主:
楼上说的对,主要用二次仪表用于参数设置和显示,可以不考虑PID

网友B:
当然可以,我们就做过这样的一套恒压供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