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一个按键控制起停的程序

楼主(2012-03-29):
触摸屏上如何用一个按键控制起停。触摸屏按钮对应PLC的地址为 M1(FX系列)。显示为M2。需要按m1一次m2得电,再按m1一次m2失电。PLC内不能用延时指令和计数指令。触摸屏内按钮的模式为点动。

网友A:
三菱的具体指令忘记了,很久没用了,看看对嘛?
ld m1
ldi m2
ld m2
ldi m1
orb?
out M2
是这样吗
如果只是用触摸屏一个点位交替的方式直接控制那是离事故不远了!

网友B:
alt 取反指令

网友C:
触摸屏按钮有交替型。可每按一次改变原状态,交替ON / OFF
这有实用意义吗?单按钮控制起停在控制上并不安全。

楼主:
1楼的不对。需要有脉冲指令

网友D:
启动与停止一定要分开。否则事故常在,啊门
QQ76214024

楼主:
上面的说不安全的是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在只是做一个学习的程序。还有就是说到安全,有些对于安全有高要求的公司,都不允许直接在触摸屏上操作执行元件。但是现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网友E:
看情况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人机地址M1,采用点动模式,显示M2,PLC内部不使用延时和计数!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G:
交替输出指令ALT就OK了。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