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输入点是什么?

楼主(2012-03-29):
公司一台设备的程序,里面出现这两个输入点X320、X321,想看下是什么输入,查接线图没找到,那这两个点是什么?请教一下~~~
注释里MA、SA是啥?

网友A:
看起来像是CC-LINK分站的输入点.

网友B:
二楼说的是对的,

楼主:
今天自己翻阅了好多资料,终于搞明白了这两个点是系统内部信号
X320-----控制装置准备完毕
X321-----伺服准备完毕

网友C:
老款三菱A系统吧?
是Q系列,看接线图应该可以看出来,Q06HCPU哦,我们公司才进的一条机加工生产线
努力!

网友D:
程序里可能是把它当作辅助继电器来使用了,即像M点一样~

网友E:
学习了,微型的都没完全弄懂,这个大型的就更不好弄了,谢谢啊!
这两个输入点是什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