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高手看看

楼主(2012-03-29):
我用的Weinview MT6070iH 触摸屏 为什么做好的程序传进去 数值显示 数值设置 这些做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呢?

网友A:
(1)不是很明白楼主 所说的意思。到底是单独的 触摸屏,还是 触摸屏与PLC通信
(2)到底是触摸屏与PLC通信,然后下载触摸屏的程序吗
(3)???????????????????????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是单独的触摸屏 做的触摸屏画面中的 数值显示 和数值输入这些都没有显示

网友B:
1、屏与PLC通讯是否正常?
2、数据显示元件的数字部分是否不在显示元件图形的区域内?
3、字体颜色是否与底色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已经弄好了 原来是要与PLC通信了才能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