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滤波程序

楼主(2012-03-29):
请高手们,教我怎么在plc程序中做电气滤波程序(模拟量和开关量)

网友A:
一般好多PLC在编程软件里就有设置的。。。如果没有,则开关量用高速定时器,模拟量用多次采样总和再取平均值吧。。。。。

楼主:
谢谢啊,能不能给我一段实例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