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PLC的想学VB和C++诚恳请教

楼主(2012-03-29):
各位大侠,我只会PLC ,觉得做工控还是要多学。所以想学VB和C++,在这里非常诚恳的请教各位大侠,要怎么样才能入门??谢谢
一直在学习

网友A:
我也想学。
QQ76214024

网友B:
个人觉得: VB相对入门简单一点,只要能够明白时间驱动机制就能够简单的编写程序了. C++现在都用VC++了, 那个MFC非常难的弄明白它. 所以建议你从VB入门吧. 对应工控的东东, VB应该差不多够用了...
下载积分:+1(376775387) 热心助人

网友C:
个人认为c和vB都不是太难,主要在于肯下功夫多实践就好了。
下载积分:+1(376775387) 热心助人

网友D:
也有同样的想法

网友E:
本人已经开始vb之路了。。。主要就是那么几个控件
下载积分:+1(376775387) 热心助人

网友F:
C++非一般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