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否可以接地

楼主(2012-03-29):
打电话给变压器厂商,厂商说不能接地,客户要求二次侧接地,求指导

网友A:
在使用上一般情况下是不接地的。

网友B:
220隔220,还是其他的,我们380V变48V
,全部有接地

楼主:
380 转100和220的

网友C:
接的应该更安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二次接地还叫什么隔离变压器

网友E:
请搞清你的隔离变压器的作用,如果是为了安全不被触电,就不接地。如果是一般的变压作用通常都是接地的。

网友D:
220变220或380变380,220隔离,就是为了抗干扰或为了安全,如果一次侧接地了,二次侧在接地多余,抗干扰失去效果

网友F:
支持5楼,如果二次有接地,那就失去了隔离的目的了。

网友G:
二次侧不能接地,但是铁芯必须接地。

网友H:
同意5楼说法

网友I:
可能你们客户只知道接地安全这一说法,不知道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接地反而是适得其反。

网友J:
同意6楼

网友K:
接地后,增加了触电的危险,还是不接好。

网友L:
380变24V隔离变压器,如果24V侧不接地,那么如果380V的火线串入低压如何处理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M: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不允许接地的,如果你接地了他还起隔离的作用么。

网友N:
不接地的

网友L:
http://wenku.baidu.com/view/93315b61ddccda38376baf11.html
第2页第17行。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O:
引用楼主shadowfiends于2012-03-29 16:19发表的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否可以接地 :
打电话给变压器厂商,厂商说不能接地,客户要求二次侧接地,求指导
能接地,那就不叫隔离了, 那样就会单相触电不接地没有事

网友P:
二次侧接地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没有隔离的优势了。

网友Q: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是不能接地的

网友R:
隔离变压器的作手就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如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接地,哪么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系统的对地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我们一般工厂所有的都是三相四线制的工频交流电,隔离变压器输出后一般对地电压就工频交流电的一半左右吧〈相对于220隔220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完全的.如果是用在供电范围大,线路长,也复杂的场合,哪么接地也就相对的变得更安全~~~~~~你可能也误解了客户的意思.二次侧接地可以接到二次侧的用电的铁壳上等等~~~

网友S:
隔离变压器的二次侧接地相当于短路,(中性点除外)。外壳和铁芯是必须要做保护接地的。

网友T:
隔离变压器的功能主要就是防止触电如果接地还要变压器干什么?

网友U:
变压器的外壳是可以接地的,端子就不能接地了,接了就不隔离了。

网友V:
如果客户一定要二次接地,你就跟他说明利弊,看他怎么说。
我用那么多隔离变压器了,很小二次接地的,除非有要求。
如果你想了解多一点接地方面的知识,可以去找一本电工书,关于接地保护那种。

网友W:
隔离变压器是与主电源隔离-----即悬浮电压,(当然也与大地隔离)。倘若隔离后再次与大地相接,那就。。。

网友X:
求解···隔离变压不就是1比1么   380变220/110  怎么就叫隔离变压器呢·····························

网友B:
楼上的,没有哪个标准说隔离变压器是1比1,我们实际地点都有220V的市电,用380变220,就是为了设备抗干扰,为了人身稍微的安全一点

网友Y:
引用 网友I:
可能你们客户只知道接地安全这一说法,不知道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接地反而是适得其反。

有同感,有些客户稍微知道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他就你要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殊不知有些时候他们的建议会起到负面效果。给他们讲原理他们以为我们是在忽悠他。

网友Z:
:隔离变压器二次侧不能接地!

网友AA:
我公司的空压机(伯格)的控制电源变压器(380变220)的2次侧有一相接地。

网友AB:
不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