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各个大虾,帮我解答下OF5022光电开关介绍说明的含义,谢谢

楼主(2012-03-29):
OF5022 图中,明电路 / 暗电路可选,是指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常闭与常开啊?
两个接线图中,1脚与3脚正负极可以混接吗?也就是说1脚接正,3脚就接负。同样1脚接负极,3脚接正极都是允许的吗?
还请高手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对射式的,明电路和暗电路的意思我认为应该是指在发射和接收之间没有物体阻挡时,输出和有阻挡物时输出.
对于接线图,给出的刚好是明电路和暗电路时的接线图.
以前用过图尔克的接近开关好像都不分正负电源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