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烧马达老烧变频器!??

楼主(2012-03-29):
今天我去一个公司面试!公司是做不锈钢切管机的!控制简单就只有12点加一个屏和一个变频器!控制器一切都是国产的(我不知道牌子)!机械和电柜我都没有看到!只是总经理说:他们以前买了这套控制就去了10W现在想多开发其它相关机械!还想改改现在的这系统!现在的系统就是变频器控制一台马达.,马达是380V2.2KW,机械做了有5年了老是变频器烧,马达没事!后来就把变频器改大到3KW了但还是老问题!他说变频器不报警就烧!同行这是怎么回事??
我个人理解:1:可能是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不好?
2:可能没有加制动电阻!(机械就像手切割机一样!断电后还在转动!这是我问了的!)
3:频繁启动大约20秒!(他们测过切管时的最大电流13A !这和启动么有关系!启动时是空载!)
4:我要求看实际情况,变频器的参数设定。(控制方法(我想用多段速)《但他们现在建新厂还没有生产就看不到了》)

网友A:
不好说,因为你也没了解清楚,所谓的烧变频器,是指什么烧IBGT,还是二次保护,另外,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电气柜电路设计是不是有缺陷,等等,总之只有了解以后,才能下结论。至于用什么方式去控制,要看工艺要求才行。

网友B:
我们水泥厂的包装机供料用变频器,10秒启动一次,用的是台达变频器,德力西的也用过,2年了也没什么问题,电机是2.2KW的,变频器是4.0KW的,你说的问题可能还是变频器的方面原因较大,看看参数设置吧,要把电机的参数输入到变频器,保护功能都启动试试
下载积分:+2(a888888)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的电机2.2KW,380V,换一台380V供电,4.0KW的变频器试试,可能你原来的变频器是输入220V,输出三项的

网友C:
跟那些没有关系,可能跟金属粉末有关,看来你厂要买防尘比较好点,应该故障会少点,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同意4楼的说法,以前我也遇到过。因为车间里的金属粉尘太多,导致插座上的保护接地带电(实际上地线没有接),手持式电动工具电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跟那些没有关系,可能跟金属粉末有关,看来你厂要买防尘比较好点,应该故障会少点,
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跟那些没有关系,可能跟金属粉末有关,看来你厂要买防尘比较好点,应该故障会少点,
不一定,要是跟金属粉末有关的话那么同在柜子里的控制器应该也会出现问题,一直在用的控制器应该比新买的变频器积的灰尘多吧。

网友G:
同意4楼说法,我厂就是因为灰尘比较大,每月要吹灰一次,这才不会过热报警。

网友F:
"马达是380V2.2KW","他们测过切管时的最大电流13A !",切管时应该是全速吧,2.2KW的电机13A的电流应该是不正常。

网友H:
估计是瞬时过电流导致的:
2.2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5.5A,一般的变频器180%的过载时间为2秒。电机工作时的电流为13A,电流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0%多,有部分变频器(质量不怎么好的变频器)在短时间内根本不会报警,加上频繁的过电流,导致老是烧模块。
努力创业

网友I:


网友J:
现场找原因,应该不难吧,首先电机要加一个过载保护,再一一找原因,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网友K: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下载积分:+1(a888888) 热心助人

网友L:
加个电抗器

网友M:
我也觉得电流有点高,可能要加大变频器容量

网友N:
机械有没问题,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2.5倍。变频器设置参数。

网友O:
问题的结点,怎么会有13A的电流!找到这个原因就OK了!
QQ32135553

网友P:
换大点的变频器。

网友Q:
用5.5KW的变频器试试

网友R:
2.2KW负载电流达13A肯定不行啊 明显的2.2KW的变频器吃不消嘛 你换5.5KW变频器看看这样必定变频器没坏马达先坏

网友S:
可能变频器 后面有接触器

网友T:
我在以前单位用过国产变频器 3.7kw 高频的 因为在拖链里的电机电源线不好 总是在变频器烧了之后才报警 后来换成三菱的就好了建议换个好点变频器

网友U:
他是不是用追切吧,东西买贵点效果会好点,

网友V:
学无止境,永远是学生

网友T:
电机是380v 2.2 kw 的 那你看一下 是不是Y接的 是不是以前的控制方式是角接的 我遇到一个电机380v 1.5 kw 的电流好到6个 后来一查是角接的 不是连续工作的话问题不大 如果是那样就应该换个至少在4kw以上的变频器了
下载积分:+2(a888888) 热心助人

网友W:
电容爆炸吧,还是放时间久电容坏了

网友X:
查故障要根据你工厂实际情况排除,

网友Y:
制动电阻有必要。。。

网友Z:
分析:1.切割不锈钢管马达是2.2KW的,变频器应考虑035以上变频器。一般2.2KW电机对应的变频器输出都是4.2KW,最大电流是13A,的话,使用的变频器可能要055型的了。因为你用的电机不是风机水泵,而是大惯量的,所以建议不要使用通用型,使用切割专用变频器,四方,  台达都可以。
      2..不报警就烧,烧的是哪块,如果烧电容,那是大电容质量不过关,或电气质量太次,保护开关性能落后。建议更换大品牌的变频器。不要使用杂牌变频器。

网友AA:
切割机用电机是高速电机通用变频器适用于四级电机,重新选用变频器。

网友AB:
查出原因后才能解决,一般变频器都有保护功能

网友AC:
电机瞬时过电流能力要比变频器强多了,变频器的保护能力差些,你量的是13A,实际瞬间可能大得多,应该是变频器容量偏小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D:
很明显电流过大啊不烧才怪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瞬时过电流导致的:
2.2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5.5A,一般的变频器180%的过载时间为2秒。电机工作时的电流为13A,电流为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0%多,有部分变频器(质量不怎么好的变频器)在短时间内根本不会报警,加上频繁的过电流,导致老是烧模块。

10楼说得在理哦。那看来是电机用小了,或者切管太快了。换大电机。

网友AF:
同意4楼说法,应该先检查变频器风扇,看散热能力是否有异

网友AG:
   我们厂有几十台频器,有些天一台机床的那一个电机的变频器也老是坏,坏模块。先一直找不到原因,感觉一切东西都是正常的,还怀疑变频器有什么质量问题。后来,在坏了好几个变频器后,终于查明,是线路一个地方,在震动的情况下对地短路,变频器在来不及保护的情况下损坏。去把线路查一下。

网友AH:
也有可能是,进刀速度快,导致电流大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I:
很多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J:
变频器关键的是输出电流,而不是功率.同样功率的电机 如果极数不同 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AK:
是呀,我也感觉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典型的小马拉大车

网友AL:
搂住快检查,想等结果学习呢,支持。

网友AM:
频繁启动大约20秒 做一天要停止 启动多少次呢 不烧才怪

网友AN:
2.2kw的电机13a电流本来就有问题,在加上切管机又是频繁启动,变频器不坏才是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