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7200高低字节调换位置问题。

楼主(2012-03-29):
[upload=1]
求教各位,我ADAM的数据和S7200的高低位不一样,现在的数据我用不了,希望能把高低8位整体换个位,,但换前的低8位未满8,,我希望未满8位由后面的高8位最后位来填,而不是填0 不知道如何写200的指令,,烦请高手指点指点。
补充一下 图片只是个例子 数值是在不断变化的,非常感谢热心朋友。

网友A:
授你以鱼:LD sMO.O;movw 16#78AB,vw0;LD SMO.0,swAP vwO;LD sMO.0,sRB vBO,1;LD SMO.O,movw vwo,vw2,oRW 16#80,vw2。手机写的,可能存在数字0和字母o不能有效区别请注意,要转换的数据为16#78AB,转换后的数据在v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