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FX1S的奇怪问题,原始程序改不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03-29):
有台FX1S的PLC里面有段程序是通过调节VR1的大小来改变T50定时长短的。现在VR1怎么调D100的在线监控值都是20.我怀疑VR1坏了,就把MUL D8030 K4 D100这一步删了,换成 MOV K100 D100程序写入后监控运行时发现D100当前值还是20.我将PLC内存清空后写入后还是这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查找一下是否还有别的 程序段用到这个寄存器,再就是你这个有没有和触摸屏相连,不行换其他寄存器试试

楼主:
没有地方用到的,也没有触摸屏之类的其他产品,程序很简单的,才两百多步,我把寄存器也换过,定时器也换了的,定时器时间直接设为可K100,换的定时期不工做,机器还是按原来的动作走,跟没换程序一样,

网友B:
用D8031试试,MUL D8031 K3 D100, 用这个试试看在线D100的数变化吗

楼主:
8031也试过了,也是20,直接设为K100都不行

楼主:
这个PLC好像是个山寨的,每次写程序进去都出错,非要手动将开关拨到停止才能写进去,而开关拨了停止再拨回运行时PLC都会报警,只能断电再开。

网友C:
山寨机,一切BUG皆有可能

网友D:
D8030是特殊寄存器 用在这好像不对吧

网友E:
MUL是乘法指令不是除法指令,
除法指令是DIV,
调节VR,监视D8030或D8031能在0到255之间变化VR就是好的。

网友F:
是不是使用的是脉冲指令
秦汉

楼主:
VR1和VR2怎么调D100和的D102的值都是20

网友C:
原装的就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VR1和VR2怎么调D100和的D102的值都是20
调VR1看D8030,调VR2看D8031

楼主:
8楼老兄,你传上去的图片好清晰,我传上去就看不清了,我想传上去让大家容易看一点。多给点意见

楼主:
D100和的D102是由D8030和D8031计算过来的啊看哪个应该都一样吧,我当时只看了D100和D102一直是20不变,

楼主:
为了直观明白,问题修改了一下,

网友G:
不在现场,也不知道

网友H:
VR1原来可以调节吗?